[应用相关]
C# 串口接收超时断帧

楼主(2017-05-23):
modbus RTU,
超过一定时间没有接收到数据,表示一帧完成
C#怎么实现。

楼主:
用的系统串口组件

楼主:
那个ReadTimeout属性能用到么

网友A:
用第三方库吧

网友B:
C#  一般是串口空间吧.
不过如果要灵活处理像超时处理方面的问题,C++ 通过 API 会更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