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电路检测磁铁的两个极性?

楼主(2017-05-23):
有什么电路能检测磁铁的两个极性?S极LED亮一次,N极LED亮两次。好象电子罗盘的IC能行,不过有点贵。

网友A:
自己做个小装置,坏鼠标里拆只微动开关,粘粒小磁钢就能测了.

网友B:
用线圈做个电磁铁试试,看看也没有办法检测

网友C:
霍尔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个小装置,坏鼠标里拆只微动开关,粘粒小磁钢就能测了.

不行的,这个产品是用来检测磁铁极性的。我连磁铁是什么极性都不知道啊,哪来的样品去检测其它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线圈做个电磁铁试试,看看也没有办法检测

线圈做的电磁铁检测不出来S极和N极的

楼主:
双极性的霍尔元件吧?但是好象距离很近的,我想要的距离有5CM以上,并且我看双极霍尔元件都是锁存型的,但片机不好判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的,这个产品是用来检测磁铁极性的。我连磁铁是什么极性都不知道啊,哪来的样品去检测其它的啊? ...

你得先用指南针等已知极性来标定这个装置.

网友D:
是呀,指南针,细线绑住长条磁铁,看方向

网友E:
线性霍尔元件,比如ss49e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双极性的霍尔元件吧?但是好象距离很近的,我想要的距离有5CM以上,并且我看双极霍尔元件都是锁存型的, ...

有线性霍尔。如果场强比较弱,拾取到的信号比较弱,可以放大。

网友G:
绕个线圈,磁铁在上面晃一晃(切割磁力线),测量线圈的电压等等。

网友H:
AK8963, HMC5843...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线圈做的电磁铁检测不出来S极和N极的

直流电磁铁后面装一个压力传感器,给电磁铁通电,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看看压力变化判断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绕个线圈,磁铁在上面晃一晃(切割磁力线),测量线圈的电压等等。

S极和N极电压是一样的。

中学物理咋学的,安培定则

楼主:
这两款IC价格多少?好象很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磁铁后面装一个压力传感器,给电磁铁通电,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看看压力变化判断极性 ...

这样一来,成本上去了,并且元件也超出盒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性霍尔元件,比如ss49e

这个感应距离有多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一来,成本上去了,并且元件也超出盒子了。

用一个压电陶瓷片就可以做传感器了,哪有什么成本哦?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两款IC价格多少?好象很贵的。

价格可以找TB上的参考一下,印象中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价格可以找TB上的参考一下,印象中很便宜的~

TB是什么网站?可否给个全的网站?

网友I:
真是难得给力的帖子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TB是什么网站?可否给个全的网站?

土鳖

楼主:
给就给,不给别骂人好不?

你接着往TB是哪两个字汉语拼音的首字母想,就知道TB是哪个可查价格的网站了。
别误会。他那只是开玩笑。TB不是“土鳖”二字汉语拼音首字母么?

网友J:
引用 楼主:
线圈做的电磁铁检测不出来S极和N极的

初中教材中表述:用右手握住通电螺线管,使四指弯曲与电流方向一致,那么大拇指所指的那一端是通电螺线管的N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