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匹配电阻如何确定?

楼主(2017-05-23):
CAN  为什么有些车厂匹配电阻为1.5K, 有些车厂要4.7K。这个电阻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A:
你说的是斜率控制电阻吧?还是上拉下拉电阻?终端电阻一般选120欧,有参考电阻值的

网友B(2017-08-07):
你说的应该是斜率电阻,这个应该是跟波特率有关的,CAN的终端电阻是120R

网友C:
主机厂不一样配的电阻不一样,节点的电阻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