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tuning的疑问

楼主(2017-05-23):
The ddrphytune command provided by the SDK must be used to tune the DDR3 interface during production for every system that is built. This command will tune the External Packet Buffer's DDR3 interface to operate reliably over PVT for a given operating frequency. All operating frequencies require a one-time tuning. The tuned parameters can be stored to a nonvolatile memory and restored on each subsequent initialization.
Proper one-time tuning requires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to be met:
.......
最近在看手册看到一些说DDR在首次使用之前需要tune一下,这个tune到底tune什么东西?各个IO的延迟吗?tune这个功能是MCB做还是DDR做。哪位大神能帮忙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A:
ddr的tuning有zq calibration, write leveling等步骤,zq calibration是校准命令总线的电平的,包括MC和DDR的,zq calibration用来校准ck和dqs之间的延。zq calibration需要每次上电做一次,工作中根据需要再次启动。write leveling一般tuning只做一次,然后把结果保存,下次就不用再做了。

楼主(2017-07-17):
引用 网友A:
ddr的tuning有zq calibration, write leveling等步骤,zq calibration是校准命令总线的电平的,包括MC和DDR ...

一直以为这里的人都是灌水的,难得看到这么好的回答,喜出望外。一直没看见回复,根据你说的,似有所悟,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