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开始CC1310程序的学习

楼主:
刚开始学习CC1310,上述图片用CCS7的“resource explorer”搜索“CC1310launchpad”出来的程序,在“software”下,“simplelink cc13x0 sdk-v:1.30.00.06”和“TI-RTOS for cc 2650-v2.21.00.06”里都有关于CC1310的例程,请问这些都有什么区别,对于刚开始学习,应该怎么上手,还有例程里的函数接口都是封装好了,好多一下子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怎么用。总之,该怎么上手CC1310程序

网友A(2017-05-24):
这个工程是比较庞大的

网友B:
这些都是学习的基础的

网友C:
这个应该有例程代码吧。

网友D:
21ic有相关的入门课程可以参考。

网友E:
这些代码里面都带有相关的应用教程吧。

网友C:
这个开发没有做过,不知道怎么入手。

网友E:
看看有没有readme可以提供这些参考。

网友F:
引用 网友D:
https://bbs.21ic.com/icview-1715230-1-1.html

这些视频很好,很适合入门学习

网友G:
你若想像熟悉ST MCU那样,几乎不可能, 因为芯片资料隐藏很多细节,你想了解没机会, 你想用它,就必须用TI-RTOS;
所以首先你要先了解 TI-RTOS. 我非常反感这个,想实现一个简单的灵活的应用,要花费很大的精力的

网友H: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

网友H:
德州仪器rtos系统的实时性不是非常好,公开的资料不详细

网友I:
这个不是有视频教程吗

网友J:
这个代码是在哪来下载的?

网友K:
CC1310的IAR版本应该是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7.40.2 相关的软件开发文档可以参考 http://www.ti.com.cn/tool/cn/cc13xx-sw 以及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 ... _Embedded_Workbench

网友L(点评):
感谢分享,工程人永不孤单

网友M:
CC1310的SDK就只有TI_RTOS吗?解压目录如下图所示:

网友N:
参考CCS-TI-RTOS-Kernel example 下面的clock例程

网友C:
用MDK 编写CC1310程序?

网友I:
CC1310在21ic公开课有教程。

网友K:
上面的资料,可以满足CC1310的学习。

网友N:
这个代码工程直接copy试试

网友O:
第一个CC1310例程到编写差异化定制应用

网友P:
http://edu.21ic.com/lesson/1758  这个公开课里面就有入门教程。

网友C:
不知道这个编译环境怎么配置的。

网友Q:
代码不能编译吗?

网友Q:
是不是缺少安装的库文件?

网友G:
要想真正理解并得心应手的话,要学的东西很多,TI-RTOS是一大关,这一关难度有点大,,,和一般OS区别还有点大,首先你真正完整找出所有源代码都难,因为有些代码是编译时才生成的。。。反正我学着有点些吃力;
第二还要看懂TI给的简洁的有点过分的REF MANUAL;

不过 好消息来了,“听说” TI 要出不带有TI-RTOS,,,,non-rtos base DEMO了。。。

网友R:
这个重点的是研究给提供的设计例程工程的。

网友S:
还是根据所提供的例程选择一个较简单的入手分析设计的

网友S:
主要是先掌握该芯片MCU的个方面资源的

网友T:
这个先看下TI-RTOS的操作系统的方面资料学习学习的。

网友T:
然后就对照提供的设计例程方案的熟悉该操作系统的使用。

网友U:
引用 网友G:
你若想像熟悉ST MCU那样,几乎不可能, 因为芯片资料隐藏很多细节,你想了解没机会, 你想用它,就必须用TI ...

针对操作系统的应用的就看怎么去使用了的哈

网友U:
开始学习该操作系统的时候是很费劲的,不可否认

网友V:
看来楼主这方面的资料还是挺齐全的。

网友W:
跟着21ic的公开课学习的。

网友W:
CC1310的性能比其他的强多了。

网友X:
楼上几位的建议都比较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