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技术**可以使用多少个描文本????

楼主(2017-05-23):
我自己写了一点文章打算发布,但是描文本比较多。在网上搜了一下,有人说越多越好,也有说不能超过3个,

求指教,

网友A:
我都不懂什么叫描文本,我还是睡觉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都不懂什么叫描文本,我还是睡觉去了

锚文本又称锚文本链接,是链接的一种形式。和超链接类似,超链接的代码是锚文本,把关键词做一个链接,指向别的网页,这种形式的链接就叫作锚文本。
锚文本又称锚文本链接,锚文本实际上是建立了文本关键词与URL链接的关系。

网友C:
技术**链接一般不多吧。
你是想写个广告帖子,然后把里面的有些字链接到你的网站么? 软文的话一个词语在21ic都受不了。

楼主:
因为我的网站新闻类都是技术选材和应用方面的材料,不想在外面发,提高点点击量

网友C:
楼主自己去百度一下 SEO,只要是百度不k你,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