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a模块的稳定性和距离如何,速度如何

楼主(2017-05-23):
Lora模块的稳定性和距离如何,速度如何?

网友A:
Lora的距离肯定是不错的,达到几公里没有问题

网友B:
Lora也是433么,为什么距离比433大了那么多呢

网友C:
LoRa技术的特点就是可将传输距离大幅提升, 远胜于交替调制的方法。

网友D:
在稀疏的环境覆盖范围可达到5公里,在环境稠密的地区可达到2公里,因此不需要中继装置及复杂的通信基础设施。

网友E:
Lora用了扩频的技术,因此距离比433更远

网友F:
扩频调制技术在其他领域应用了很多年,在等同的数据速率条件下,商用的 低成本扩频调制方式可以获得比传统FSK调制方式高8-10dB的灵敏度

网友G:
距离远了,是不是速度就降下来了?

网友H:
模块的通信速率会影响通信距离,速率越高,通信距离越近。

网友I:
现在市面上有哪些好的Lora产品呢?

网友J:
SX1728,SX1726系列都是很不错的

网友K:
使用线性调频扩频调制技术,即保持了像FSK(频移键控)调制相同的低功耗特性,又明显地增加了通信距离,同时提高了网络效率并消除了干扰,即不同扩频序列的终端即使使用相同的频率同时发送也不会相互干扰,因此在此基础上研发的集中器/网关(Concentrator/Gateway)能够并行接收并处理多个节点的数据,大大扩展了系统容量。

网友L:
LoRa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大大的改善了接收的灵敏度,降低了功耗

高达157db的链路预算使其通信距离可达15公里(与环境有关)。其接收电流仅10mA,睡眠电流200nA,这大大延迟了电池的使用寿命。

2---基于该技术的网关/集中器支持多信道多数据速率的并行处理,系统容量大。

如图2所示,网关是节点与IP网络之间的桥梁(通过2G/3G/4G或者Ethernet)。每个网关每天可以处理500万次各节点之间的通信(假设每次发送10Bytes,网络占用率10%)。如果把网关安装在现有移动通信基站的位置,发射功率20dBm(100mW),那么在建筑密集的城市环境可以覆盖2公里左右,而在密度较低的郊区,覆盖范围可达10公里。

3---基于终端和集中器/网关的系统可以支持测距和定位。

LoRa对距离的测量是基于信号的空中传输时间而非传统的RSSI(Received Signal Sterngth Ind-ication),而定位则基于多点(网关)对一点(节点)的空中传输时间差的测量。其定位精度可达5m(假设10km的范围)。

这些关键特征使得 LoRa技术非常适用于要求功耗低、距离远、大量连接以及定位跟踪等的物联网应用,如智能抄表、智能停车、车辆追踪、宠物跟踪、智慧农业、智慧工业、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等等应用和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