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数字信号低频增强

楼主(2017-05-23):
请教:        数字信号处理时,先用数字滤波出低频,再把低频信号和原始信号叠加。由于MCU处理能力不够,滤波时是把32K信号抽取8K信号进行滤波,再考虑把8K插值成32K,最后进行叠加。这样做好像引入了新的频段?信号低频增强的效果不够。
        烦请指点一二

网友A:
32K--->8K前,要先抗婚低通;8K->32K后,也要抗婚低通。但是这样做叠加,相位如何保证会加强低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K--->8K前,要先抗婚低通;8K->32K后,也要抗婚低通。但是这样做叠加,相位如何保证会加强低音? ...

相位可以延迟初始信号强制对齐。终究是MCU运算能力不够。

网友B:
还是建议增强处理能力     这样肯定带来很多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