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如何去理解

楼主(2017-05-23):
现在在自学单片机,前面还算顺利,但是到了指针这块就彻底卡壳了。
请高手介绍一下如何学习指针,指针如何去理解呢?

网友A:
1,指针的好处是不用拿钱去银行存钱,你可以用电话转帐的方式达成。要是你只有现金要存,也可以不用去那个非常远的地方,还是可以就近找银行转过去,当然有开销了。

网友A:
2,指针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就是黑社会老大,只要说明地址,长相,就有人帮你把事情搞定了。并且你还能层层转包出去。--当然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一定能查到你的。

楼主:
这个我倒是知道的

网友B:
看这条指令

MOV  A, @R0

不明白指针吗?  这里的 R0 就是指针变量了

网友C:
指针,指针,针针致命啊

网友B:
指针,不过是定位地址的一种变量;
指针计算,不过是地址空间的计算;

网友A: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C:
int *pt = (int*)0;     /* pt 就是定位0地址的变量  */
int  tmp = *pt;        /* 就是将0地址的int型数据复制到tmp(未必会成功,因为0地址未必存在) */

网友C:
pt += 1;                 /* pt 定位到下一个int数据(简单的说就是+2(假如你的int类型占据2字节空间),此时pt = 2)*/
*pt = tmp;             /* 就是将int型tmp值复制到pt所指向的地址(即地址为0x0002的存储空间,同样,未必会成功,因为2地址也未必存在)*/

楼主:
各位高手能推荐本好书吗?

网友D:
可以看一本经典的书《C与指针》这会让你对指针有更深的认识

网友C:
如果不想一下看那么多,也可以看一下林锐的《C语言深度解剖》

网友E:
其实应该先去简单的用一下指针,然后去发现问题,再去解决就很容易学会的。

网友F:
指针的作用是调用数据在内存中的地址,int i=9;int *iptr=&i;   里面的iptr表示i 的地址,*iptr表示所指对象的内容,就是9。这是简单的指针,还有字符指针,数组指针。反正多看几本书就明白了。

网友G:
C语言中,指针是广泛使用的一种数据类型,却也难学。我想您可以参考一下我的这些建议:
1.加强概念理解。
对于指针的概念,可以在看书后自己回想,并在脑海里向自己解释一遍,并尝试着向别人解释。当你能解释得别人能理解时,说明你概念已经清楚。不妨对每一个概念都这样做。
2.把握操作要点。
要抓住用所学知识点中具体操作的关键步骤,其实就是关键词和关键符号,比如定义中的“*”,赋值中的“&”,表示指向对象的“*”。而且要尽快掌握各个注意点,这就需要在上机操作时将各个地方的细节考虑清楚,“*”不要忘啦,“&”不要忘啦,别忘赋值啦,等等。
3.多实践。
在学习过程中,一定要多上机实践,这是非常重要的。每看到一个例题,就要自己编一次程,这样还不够,还要举一反三,将一些内容替换并尝试。这样不仅有助于加深理解,而且加强了实践能力,对知识巩固很有利。
4.善于总结归纳。
对所学的知识,要进行系统的梳理。将知识点之间的异同、联系搞清楚,由什么推广大量什么,由什么引申到什么。以及指针同学过的知识点的联系,都要梳理一遍。
5.乐在其中。
不妨将平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用所学的知识编程解决,这比做例题更有效,因为由兴趣会使你出色地完成任务。

网友H:
指针是C语言的核心   不管怎样都要掌握    多写程序    多用

网友I:
这个去做下2级C的指针题,会理解深刻,做题中再回看书

网友J:
你理解指针的本质了吗
指针就是地址

网友K:
引用 网友A:
1,指针的好处是不用拿钱去银行存钱,你可以用电话转帐的方式达成。要是你只有现金要存,也可以不用去那个 ...

楼上的比喻比较形象的,不过的却是说明了问题的。

网友L:
每次调用来调用去,一复杂就晕了

网友M:
看书上的例子都看不懂,如何是好。

网友N:
如何通过指针来修改指向地址中的值

网友O:
根据需要分配不同的内存大小

网友P:
指针是一个特殊的变量

网友:
如何完全理解一个复杂类型

网友L:
程序就搞不懂了。

网友M:
如何调用 一个函数修改函数外的变量?

网友N:
指针可以实现动态的程序执行

网友O:
感觉指针不得不认真学

网友P:
指针是C语言的难点和重点,但指针也是C语言的灵魂

网友:
动态内存分配,没有指针是无法执行的。

网友Q:
指针就是地址,对每一个存储变量的位置直接进行操作,有的时候可以提高效率,当然是在没有把自己绕进去的前提下。

网友I:
今天花了点时间把指针重新搞了搞  基本搞通了   说穿了   指针本身是一个特殊的容器,C语言中,普通的容器用于存放你赋予该变量的数值(其实没这么简单   你就这样理解)

网友I:
而指针这个特殊的容器用于存放某个变量的地址   当用的时候   只需要调用该指针就可以了   指针实质上通过存储的变量的地址调用你赋予变量的数值   希望你能理解   呵呵

网友I:
看书,再看一个经常使用到指针的具体项目的实际软件源代码,有疑问的地方再对照书,再加上网上论坛之类的咨询

网友B:
买本书,网上找点资料,很容易啊。老是求别人经验,就没有抄近道的路。楼主靠自己慢慢学,难道还学不会?

网友I:
0. 一般人觉得指针难学因为在学指针前还没把表达式和变量的概念搞清楚。

1. 指针变量保存的是内存地址。用指针访问数据也称为间接寻址。类似于你找一个人,他住在“第一大院”。你直接去找第一大院就是直接寻址。如果他的住址只有一个住在“第五大院”的人知道,你去第五大院问出他家在第一大院这就是间接寻址。

1.+ 对于上面这种情况,如果我们认为第五大院是“知道他家住址的那个人的住址”,我们就可以进行一连串的间接寻址。另一方面也说明指针变量保存的地址也是数据的一种。

2. 指针变量的类型。指针变量的类型目的*仅仅*在于减少编程中可能发生的错误。这一点必须明确。根本上说指针变量的类型就是地址。我们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错误强行加上了“只能保存整数的地址”之类的约束。好比住在第五大院的人只会去记中年人的地址。

3. 指针的操作。
3.0 声明:类型A的指针的类型写作 类型A* 比如int*。与此同时int*本身也是类型,我们可以写int**。就是int的指针的指针。
3.1 获取地址,对于内存变量表达式 &运算符可以获得其地址,类型是表达是类型的指针。比如对于变量int a。&a获得的就是类型是int *的a的地址。
3.2 重定向,对于指针变量或者指针变量表达式。*运算符可以获得其指向地址的变量,类型是原指针的上一级。对于int a; int* p = &a; *p等价于a,类型是int。因为*p是变量,我们可以进行x = *p(取值)和*p = 0(赋值)操作。
3.3 &和*都可以对变量表达式进行操作。比如数组int a[10]。我们可以通过&a[5]获得a第5个元素的地址。又如int** a。*a是一个int*类型的变量,我们可以进一步地**a获得类型是int的变量,这就是从第六大院的人口中问出知道A君住址的人在第五大院,然后再去第五大院问出A君住在第一大院的过程。

4. 数组和指针的混合。这个可以说是C/C++语法的bug...
int* a[4] 这个类型可以看成(int*)[4] 元素是int*类型,有4个元素
int (*a)[4] 这个其实是(int[4])* 指向int[4]类型变量的指针。

4.+ 数组变量其实也是指针。int b[4]; 变量b在多数情况下就是一个const int*,指向数组b所占用的内存,也就是数组b的第一个元素。*b和b[0]是等价的。对于int *a;我们可以直接进行a = b的操作,让指向数组b。

5. 指针的加法。对于int *a;我们可以进行a + N, a - N的运算。a + 1指向a指向的元素的下一个元素,相应的a - 1指向上一个元素,以此类推。于是*(a + 1)就对a指向的下一个元素进行重定向,等价于数组运算a[1]。

5.+ 对于int *a, *b; a - b获得的是b到a之间相差多少个元素,类型是int。比如 int x[5]; int *a = &x[0], *b = &x[3]; b - a的结果是3。相应的a - b的结果是-3。

这些大体概括了指针的基本内容,可能有疏漏,指针的应用就是指针的基本操作和其他表达式、变量操作的配合。

网友R:
指针是定位地址的一种变量

网友S:
指针的作用是调用数据在内存中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