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ad读wav文件出错了 ,怎么办

楼主(2017-05-23):
(无正文)

楼主:
#include "Wave.h"
// WaveHeader.c

//void main(int argc, char **argv)
void main()
{
     FILE *fp=NULL;
unsigned long size;
wav_pcm_header44 hwav;
short *data;
int i;

/*
*  Get wave header information
*/
//fpWav = fopen(argv[1], "rb");
//fp = fopen("music_source.wav", "rb+");
//fpWav = fopen("abc.txt","r+");
// printf("Channel number: %d\n",fpWav);

if ((fp = fopen("News Item 1.wav","rb"))!=NULL)
{
   fread(&hwav,sizeof(wav_pcm_header44),1,fp);
// fread(&hwav, 44,1,fp);

   /* Check wave header */
   if ( (0==memcmp(hwav.ChunkID, "RIFF", 4)) &&(0==memcmp(hwav.Format, "WAVE", 4)) &&
   (0==memcmp(hwav.SubChunk1ID, "fmt ", 4)) &&(0==memcmp(hwav.SubChunk2ID, "data", 4)) &&(1==hwav.AudioFormat))
{
    printf("Wave audio data format:\n");
    printf("Channel number: %d\n", hwav.NumChannels);
    printf("SampleRate: %dHz\n", hwav.SampleRate);
    printf("BitsPerSample: %dbits\n", hwav.BitsPerSample);
    printf("Audio data size:%d\n", hwav.SubChun2Size);
}
          //printf("hwav.SubChun2Size:%d\n",hwav.ChunkID);
   /*
   *  Get wave data
  */
   data=(short*)malloc(sizeof(short)*hwav.SubChun2Size);
   for (i=0;i<hwav.SubChun2Size;i++)
   {
    fread(&data,sizeof(wav_pcm_header44),1,fp);
   }
   // printf("DATA:%d\n", (&data);
  fclose(fp);
   fp = NULL;
}
else
{
   //printf("Open wave file %s failed!\n", argv[1]);
   printf("Open wave file %s failed!\n");
}

}

楼主:
头文件:#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 Microsoft wav pcm sound file format. Normal 44 bytes header
typedef struct _tagMsWavPcmHeader44{
signed char ChunkID[4]; // "RIFF"; The "RIFF" the mainchunk;
signed long ChunkSize; // FileSize - 8; The size following this data
signed char Format[4]; // "WAVE"; The "WAVE" format consists of two subchunks: "fmt " and "data"
signed char SubChunk1ID[4]; // "fmt "
signed long SubChunk1Size; // 16 for PCM. This is the size of the rest of the subchunk which follows this data.
signed short AudioFormat; // 1 for PCM. Linear quantization
signed short NumChannels; // 1->Mono, 2->stereo, etc..
signed long SampleRate; // 8000, 11025, 16000, 44100, 48000, etc..
signed long ByteRate; // = SampleRate * NumChannels * BitsPerSample/8
signed short BlockAlign; // = NumChannels * BitsPerSample / 8
signed short BitsPerSample; // 8->8bits, 16->16bits, etc..
signed char SubChunk2ID[4]; // "data"
signed long SubChun2Size; // = NumSamples * NumChannels * BitsPerSample / 8. The size of data
} wav_pcm_header44;

//void wave_generator(FILE *fp, wav_pcm_header44 *phwav);

文件头就没办法通过额 大家给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A:
把News Item 1.wav去掉空格,改成NewsItem1.wav试试

网友B:
楼上正解,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C:
使用WinHex软件查看硬盘或文件或内存中的原始字节内容。

网友D:
能读wav格式的数吗    最好试试.dat的吧

网友E:
把News Item 1.wav去掉空格,改成NewsItem1.wav试试

楼主试了这种方法没,什么效果

网友F:
用的什么程序读取的

网友G:
分段读取也有错误吗?

网友H:
错误提示是什么

网友I:
{ FILE *fp; WAVE wav; fp=fopen("./**.wav","rb")

网友J:
你了解wav音频文件的格式吗?

网友F:
wav格式文件太大了吗?

网友G:
楼主这是在哪个处理器执行的

网友H:
是文件各个不支持吗?

网友I:
返回的错误代码是什么?

网友J:
读取文件可能头文件没有区分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