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金属触摸按键这一方面的经验

楼主(2017-05-23):
现在市面上流行很多触摸控键都是电容式的触摸,按键与感应部分都是隔着一层塑胶,前几天看到客人的一个产品,上面触摸部分是隔着一层金属板来触摸的,也就是说,感应触摸按键可以做在金属板上面。我把他们PCB拆开,里面用的检测IC是cypress CY8C21534 .之前有看过Microchip 做过电感式触摸,也拿到他们的Demo板来测试过,但触摸效果很不理想,受外界环境影响比较大,很不稳定。不知各位,有谁做过金属触摸按键这一方面的经验,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A:
www.qtctech.com.cn

他们用21534做个触摸屏(笔记本的鼠标板)等

网友B:
国内基本没人搞这个

网友C:
前段时间拆了一个用压控方式控制的金属板,里面是通过挤压金属面产生微小的变型,来产生振荡,MCU通过计算频率来计算触摸按键的位置.

网友D:
CY8C21534的完全可以支持哦。。
呵呵,现在都有成熟的客户在用了。

楼主:
找到了,多谢大家指点

网友E:
楼上的找到哪个方案了,我们最近也要用最近的产品

网友F:
楼主做过Microchip 做过电感式触摸,我们现在也要用Microchip 单片机的方案,PCB板铜箔和面板之间是用导电橡胶连接的,面板一面还有ITO涂层的,楼主做过的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网友G:
我也见过在不锈钢上面做触摸按键,没拆开里面是什么样的,他们把整个触摸按要求做成一个模块,然后用i2c读取按键值,是深圳的一家公司提供的一个演示版。我们再次联系他们的时候,他们说不做小家电这块的业务了。

网友H:
请教一下兄弟您之前您提到金属外壳外加触摸方式的芯片设计成功吗

网友I:
深圳伏茂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www.foremostech.com.cn 专注研究金属触摸(光触控按键),目前已经在大量家电(油烟机,洗碗机,消毒柜),电梯,矿井等行业应用。联系扣扣:184210贰贰贰。电话0755-21003345

网友J(2017-12-05):
我有自带触摸的单片机,需要的联系我,微信:jyucy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