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帮忙看一下HCNR201的应用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5-23):
正的能过,负的不能过。

网友B:
to LZ:

按你的图,不可能用于正负双极性。

若要用于双极性,看下图:

网友C:
先升后降。变成双极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 LZ:

按你的图,不可能用于正负双极性。

谢谢指点,我又找了一篇**,里面有介绍用HCNR201做双极性电压信号的隔离,如下图,这个应该是可以了吧。

网友A:
虽然似乎可以用,但PSRR可能会很差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又找了一篇**,里面有介绍用HCNR201做双极性电压信号的隔离,如下图,这个应该是可以了吧 ...

我看你这个图没有手册推荐的第二张图好.
你的图信号受电源的影响了

网友E:
交流信号耦合,谁用光耦阿
频率高一点直接变压器

楼主:
我按照之前看到的那个电路搭了万用板做实验,结果很不理想,各位大能再帮我分析一下原因吗,两个运放都用的LM358(按照论文上的选型)

输入1KHz的正弦波

输入1KHz的正弦波

输入10KHz的正弦波

输入10KHz的正弦波

输入5KHZ的方波

输入5KHZ的方波

输入10KHz的方波

输入10KHz的方波

网友A:
0点附近不连续。。。。。
电压摆率很低。

网友A:
电压摆率可能还受运放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