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满足如下关系的程序:X <=95时,Y=1

楼主(2017-05-23):
自变量X为一无符号数,存放在片内RAM区30H单无,函数Y存放在31H单元。请编写满足如下关系的程序:X  <=95时,Y=1

楼主:
95< X <105时,Y=2;X>=105时,Y=3。

网友A:
教你一个方法学用汇编。
先用C语言写,编译后模拟调试,看其反汇编代码。

网友B:
LS是个好方法。

另外,,思维即程序,要学会自己动脑,多用用就熟悉了。

网友C:
看我的

x        equ        30h
y        equ        31h

        mov        a,x
          cjne        a,#95,loop1
loop:
          mov        y,#1
          ljmp        loop4
loop1:
          jc        loop
          cjne        a,#105,loop3
loop2:
          mov        y,#3
          ljmp        loop4
loop3:
          jnc        loop2
          mov        y,#2
loop4:

网友D:
呵呵!都是一帮1万的在玩汇编,咱也用了20多年的汇编了,深知汇编的深邃和技巧

网友C:
还用汇编啊

网友E:
对时间要求精确一般都用汇编

网友F:
8086和51用汇编还可以接受。

新型的单片机指令集用汇编,用菜农的话说就是开发完要住院的

网友G:
这么恐怖?

网友H:
要想吃单片机这碗饭,看你能不懂汇编,我面试俩次都死在汇编

网友A:
倒是用STM32开发的面试通过了,STM32也不用汇编。但汇编必须要向写C一样熟练,切身经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