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防雷问题

楼主(2017-05-23):
大家好,我最近在做一个直流48v的滤波防雷板,传导测试是通过了,但是在打冲击电流时打不过,防雷的器件和我以前的一样,前级两个20d820k并联再加一个6mh的共膜电感后面再加一个压敏,打冲击电流时用示波器测了一下残压有200v左右,和以前的防雷版就换了个电感变大了,想请教大家给个解释

网友A:
可以上个图吗

网友B:
没见过用电感做防雷电路的,这响应速度是个大问题。要想弄清这个问题,建议楼主上电路图。

网友C:
共膜电感的饱和电流问题
电感饱和了,起不到电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