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超声波中周的驱动电路,推挽电路、mos管

楼主(2017-05-24):
推挽电路的输入端 接FPGA的pwm波,
               输出端  接mos功率管

请问,我这个超声波中周 驱动电路 是否需要推挽电路   要是不需要的话 可以去掉吗? 如果去掉的话, FPGA引脚输出的PWM波 最高电压也只有3.3v   而mos管的关断电压至少是4v   去掉的话 mos管会不会不正常工作呢?
                                                                                     要是需要的话,接12V  可以吗?

还有 就是  我设计的驱动电路有没有错误?  非常感谢
另外  我设计的接收电路是参考硕士论文里面的设计的 ,但是我自己还不能确定是否是正确的

请大神帮忙解答一下疑惑,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设计有误
推挽的输出不会大于输入信号的
3.3v的输入信号,输出信号约2.7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有误
推挽的输出不会大于输入信号的
3.3v的输入信号,输出信号约2.7v左右 ...

您指的设计有误  是指的哪里呢? 我还不是很明白  能否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A:
共发射极输出的放大器放大倍数小于1

网友B(2017-06-23):
第一,你的电路不是推挽电路,是“挽推”电路;第二,要是写论文,糊弄一下问题不大,老师一般不会较真的;按你的描述,加一只三极管就可以了;要是做产品,要考虑的就多了。

网友C:
电路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