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
[运放] 求下图运放的放大倍数

楼主(2017-05-24):
最好有分析和计算过程,小白一名,不要简化,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10倍 后面是跟随器

网友B:
如果仅计算前运放的增益等于10,楼上是对的。
但是经R7C15积分电路,就要根据输入信号频率计算衰减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仅计算前运放的增益等于10,楼上是对的。
但是经R7C15积分电路,就要根据输入信号频率计算衰减量。 ...

电路增益应该为11倍,后面的RC不是积分电路,是低通滤波电路,然后才是电压跟随器,增加大负载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增益应该为11倍,后面的RC不是积分电路,是低通滤波电路,然后才是电压跟随器,增加大负载能力! ...

电压跟随有什么作用?

网友D:
估计楼主还是蒙圈的,10倍是怎么算出来的。
同相端电压,是R2/R3电阻分压,即SHUNT输入电压的10/11,负反馈回路的放大倍数是1+R5/R1,即11倍,10/11 *11,即为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楼主还是蒙圈的,10倍是怎么算出来的。
同相端电压,是R2/R3电阻分压,即SHUNT输入电压的10/11,负反馈 ...

SHUNT输入电压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SHUNT输入电压是怎么算出来的?

不是已经写了么,R2/R3电阻分压,因为流入运放的电流很小很小,一般都是pA级别,故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已经写了么,R2/R3电阻分压,因为流入运放的电流很小很小,一般都是pA级别,故可以忽略 ...

明白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路增益应该为11倍,后面的RC不是积分电路,是低通滤波电路,然后才是电压跟随器,增加大负载能力! ...

   217的分析有没有看明白。运放增益11倍是对+端电压U+而言,而U+是shunt经电阻的分压,故
对shunt的增益是10倍。
  如果shunt的频率等于RC积分(如果叫做低通也行)的截止频率,则输出幅度衰减,整个电路的增益仅7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217的分析有没有看明白。运放增益11倍是对+端电压U+而言,而U+是shunt经电阻的分压,故
对shunt的增益 ...

看明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217的分析有没有看明白。运放增益11倍是对+端电压U+而言,而U+是shunt经电阻的分压,故
对shunt的增益 ...

后面的电压跟随有什么作用?

就是地板所说"增加大(可能打错,应该是‘带’)负载能力!"

楼主:
引用 楼主:
后面的电压跟随有什么作用?

我这部分电路是检测电机电流的,电压追随部分是直接接到MCU了

换个说法,R7输出与后级输入的阻抗相差太大,通过跟随器连接使它们传输信号时匹配。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这部分电路是检测电机电流的,电压追随部分是直接接到MCU了

R7后面的运放去掉不就行了,就不会存在输入阻抗相差大的问题?这样是否可行?

如果你是学生,这个问题问老师,会得到正统的回答。 由我回复,估计你可以明白意思,但是很滑稽。

网友E:
前端是正向比例运算放大电路,放大公式为:U3Aout=Ushunt*[R3/(R2+R3)]*[1+R5/R1],可得前端放大倍数为Auf=U3Aout/Ushunt=(10/11)*11=10;
中部是RC滤波电路;
后端也是正向比例运算放大电路,反馈电阻为0,即为电压跟随器,放大倍数Auf=1;
则最终电路的放大倍数为10倍。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估计楼主还是蒙圈的,10倍是怎么算出来的。
同相端电压,是R2/R3电阻分压,即SHUNT输入电压的10/11,负反馈 ...

同相放大,我也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双电源供电,把R3去掉,放大器就输出失真(输出为负电压),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F:
楼主这个图书上都有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压跟随有什么作用?

电压跟随器的作用是实现阻抗转换,因为跟随器的输入阻抗很大,输出阻抗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R7后面的运放去掉不就行了,就不会存在输入阻抗相差大的问题?这样是否可行? ...

楼主是不是还在纠结加跟随器的问题?
水暖工用2寸/1寸的转换接头将2寸与1寸管衔接,跟随器就是起转换接头的作用。
附件的图你自己分析就明白。

网友H:
11倍,放大倍数=1+R5/R1=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还在纠结加跟随器的问题?
水暖工用2寸/1寸的转换接头将2寸与1寸管衔接,跟随器就是起转换接头 ...

有些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楼主,支持分享

客气了,本人电子小白一名,也是向各位前辈学习。

网友J:
10楼后面分析是错的,rc滤波截止频率多高啊,输入的频率才多少,7倍怎么来的?

你少看了“如果”二字。 "如果shunt的频率等于RC积分(如果叫做低通也行)的截止频率,则输出幅度衰减,整个电路的增益仅7倍。"

网友B:
   “有些明白”说明不是很明白,但是没有疑问可见没有理出头绪。必须强调,这是以我的理解用很菜的言语讲叙,正统的原理要去看书。
    上图分析没有点出跟随器两个最主要的参数输入阻抗Ri和输出阻抗Ro。运放的Ri一般都是M数量级,而Ro是欧数量级,所以跟随器的输入端就可以得到前级信号的大部分功率(能量),经内部传至输出端最大限度传递给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