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编译出现Fatal Error[Pe035]: #error directive

楼主(2017-05-24):
求问题出在哪

IAR编译出现Fatal Error[Pe035]: #error directive: "msp430 generic device does not have a default include file"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4\430\inc\msp430.h 1835

网友A:
没有选择mcu芯片?

网友B: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msp430的芯片?

网友C:
使用TI的工程文件也这样吗

网友D:
如果使用IAR编译MSP430的话,在建工作环境的时候就已经会包含各种头文件了。

网友E:
试过官方的例程吗,也会有这种错误吗

网友A:
没有找到默认的函数路径,重新添加一下。

网友B:
没有这个芯片的定义,换成CCS开发试试。

网友C:
TI的工程文件一般都是建立完整的工程,楼上试试。

网友D:
楼主这个应该是包含的头文件不对。

网友E: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F:
项目里先选芯片型号

网友G:
头文件的路径问题,自己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