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示波器*1和*10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5-24):
如题所示,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示波器的这两个档,这两个档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啊?求指教?

网友A:
X1档输入电阻小,输入电容大。X10档反之。

网友B:
当你信号幅值太大 或者太小的时候就用用到了

网友C:
一般来说X10带宽要好得多,但灵敏度只有X1的1/10

网友D:
X1档和X10档完全一样,只是显示的数值不一样,也就是说例如1V电压输入,X1档显示1V,X10档显示10V

为什么会搞出这种鬼,这是因为示波器探头有X1和X10两种规格(模式),X1档探头输入1:1输出,X10探头输入10:1输出(衰减为十分之一),所以示波器的X10档必须在数值上放大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