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学习心得之kernel优化方法(转)

楼主(2017-05-24):
AM335x学习心得之kernel优化方法

在加载LINUX内核的时,要对内核进行交叉编译,这个过程要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移植内核后,如果内核太大,在启动的过程中要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引导。在学习视频第三讲时,提出了几个可以优化内核的方法,对以后项目开发会比较有用。
区域优化,主要包括面积和速度的优化。面积优化可以从减少二进制代码,去掉一些不用的外部特性。速度方面优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1)处理器的速度,这是最主要影响速度方面的因素。2)使用快速的存储器。如用NAND代替NOR,用MMC代替USB3)减少任务加载的进程。如果能够从NAND中启动的,不要从MMC中加载。不要从MMC中实例化网络设置。3)初使化方面优化。在启动的时候,如果不需要网络支持,不要启动网络初使化。在没有网络时,不要启动SSH服务器。
u-boot的优化技术:
1)  减小所需环境的变量,这样就可以更少的信息加载到内存中。
-CONFIG_ENV_SIZE。 在修改这个值时,可能要修改内核加载的地址。
2)  去掉多余的控制内存打印信息。
#define CONFIG_SILENT_CONSEL  1
3) 关闭不使用的外设。如USB、以太网、UART等。
4)验证器件配置文件,必免过长的帮助信息保存的空间中。
         #undef  CONFIG_SYS_LONGHELP
         如果不需要USBUARTMMC的帮助信息时,可以这样定义:
         #undefCONFIG_USB
         #undefCONFIG_UART

       上面个人一些观点,不代表完全正确,还在学习阶段,知道的不多。

网友A:
你好 我用AM335x  SD卡启动时 没有反应 什么也没输出  拔掉SD卡 打印CCC......  不知道大神可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用AM335x  SD卡启动时 没有反应 什么也没输出  拔掉SD卡 打印CCC......  不知道大神可遇到过这样的 ...

从SD卡启动这种配置选择设置了吗

网友C:
内核移植教程有吗

网友D:
交叉编译在哪里的

网友E:
这个TI应该有相关的例程参考吧。

网友F:
在哪里下载教程?

网友G:
好像有个HW的开发板。

网友C:
linux的内核移植很关键。

网友D:
怎么移植的uboot

网友E:
加载LINUX内核可以SD卡加载吗

网友F:
AM335价格还真的不便宜

网友G:
嵌入式开发只是会简单的字符驱动开发。

网友H:
请问哪里有学习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