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 硬件设计指南

楼主(2017-05-24):
AM335x 硬件设计指南

构建方块图选择启动模式确认多路复用引脚的兼容性确认电气和计时的兼容性设计供电子系统设计时钟子系统PCB 版图创建原理图进行PCB 板布局测试/调试

简介:

欢迎查阅硬件设计指南。本指南的目的是在电路板的不同设计阶段,硬件设计师可以有效的找到电路板设计流程中每一步所需的资源,时间线上所连接到的是各个设计阶段所能利用到的有用的文件、应用笔记和与那个设计阶段有关联的设计建议。

构建方块图:

硬件平台设计的第一步便是创建详细的方框图。这个方框图应该包含全部主要的系统芯片和与器件连接相关的I/O口说明,下面搜集到的资源有助于方框图创建的过程。

TMDXEVM3358 EVM : 为这些器件进行参考设计时TMDXEVM3358 EVM是一个很好的资源,EVM的技术文件是有效的。

AM335xProduct Folder(TI产品文件夹): 不用多说了,TI为我们提供了相关的框图、 应用笔记、 工具、 软件、 设计注意事项。

★在您的AM335x系统中需要补充的器件列表:

电源管理设备,请参阅 链接

选择启动模式:

方框图还应注明哪些接口用于启动这些元器件。

★这些设备包含了一段片上 ROM 引导加载程序,以下是相关注意事项:

1、在上电复位时启动配置引脚被采样。

2、根据选择的启动配置设置系统的引导方式。

3、取决于启动模式,将引导镜像文件复制到内部RAM中,并执行。

4、引导镜像文件应小于128Kbytes。

★支持以下启动模式:

1、NOR Flash boot

2、 NAND Flash boot

3、 SPI boot

4、 SD/MMC boot

5、 EMAC boot

6、 UART boot

7、USB boot (like an ethernet card, not as mass storage)

★如果第一引导选项引导失败。ROM将移动至序列中的下一个,请记住,如果一个启动资源无效,那么它的超时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译者注:类似于电脑的启动,先是光驱启动,然后硬盘启动,并且在bios里可以更改启动顺序)。

★可以通过阅读《AM335x 技术参考手册中》的初始化章节详细的理解不同的启动模式。

★启动过程中的关键考虑事项:

1、推荐包含其他受欢迎的启动模式以利于开发。

2、当复位后启动引脚有其他功能时,确保你在设计电路板时考虑到了为启动引脚选择了上/下拉电阻这一点。

网友A:
这个有相关的资料的么?给分享些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