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CS 连接 beaglebone的方法

楼主(2017-05-24):
用CCS 连接 beaglebone的方法

CCS连接beaglebone的时候有错误。大致情况是,用usb连接beaglebone到pc,打开CCS,新建target,launch target可以成功,但是连接A8的core的时候,会有FTDI 相关的错误,错误代码如下: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51 @ 0x0)
One of the FTDI driver functions used during
the connect returned bad status or an error.
The cause may one or more of: invalid emulator serial number,
blank emulator EEPROM, missing FTDI drivers, faulty USB cable.
Use the xds100serial command-line utility in the 'common/uscif'
folder to verify the emulator can be located.
(Emulation package 5.0.681.0)
     我拿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用手头的beaglebone(A5)测了下,果然也有一样的问题。查了下e2e, wiki,发现也有客户遇到同样的问题,主要是由于VID、PID冲突造成的。所以需要更新FTDI的PID、VID,具体步骤如下,
1目前的版本是CDM20824_Setup.exe, 安装该driver。
2. 移除掉beaglebone上的micro SD 卡(TF 卡)。使用CCS调试的时候,最好不要把系统跑起来。
3. 用USB线吧beaglebone连接到PC上来,等待xds100v2,serial to USB 驱动装完。
4. 进入到上面1解压的文件夹中,运行脚本EEPROMA5.bat。 如果提示没有scan 到USB 设备,可以等待4中的驱动安装完毕后再运行该脚本。
5. 待脚本运行完毕后,重**eaglebon的USB线,就可以用CCS来调试了。
6. 最好用最新的CCS5.x来调试。

网友A:
CCS 连接 beaglebone的方法,,这个没怎用过的

网友B:
这个不是网络连接的吗?

网友C:
VID、PID是什么?

网友D:
怎么通过局域网实现连接

网友E:
怎么还要安装xds100v2,serial to USB 驱动?

网友F:
可以通过usb直接在内部进行GCC编译。

网友B:
CCS开发的是嵌入式吗?

网友C:
usb不是模拟的网络连接吗?

网友D:
以前用过虚拟机没有连接成功

网友E:
CCS不是直接连接内部系统吗?

网友F:
楼主的CCS是要实现哪一步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