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进入低功耗模式程序代码

楼主(2017-05-24):
MSP430单片机进入低功耗模式程序代码

MSP430单片机进入低功耗模式程序代码
进入低功耗的方法:

  • #include "msp430x42x.h"
  • void main( void )
  • {
  •   WDTCTL=WDTPW+WDTHOLD;  //停止看门狗
  •   FLL_CTL0|=XCAP18PF;          //配置晶振负载电容
  •   P1DIR |= BIT0+BIT1+BIT2+BIT3+BIT4;
  •   P2DIR |= BIT0+BIT1+BIT2+BIT3;             //悬空不用的IO口要置为输出
  •   P1OUT = 0;                                //否则不确定电平会造成IO耗电
  •   P2OUT = 0;
  •   BTCTL = BT_fCLK2_DIV256;//BasicTimer设为1/128秒中断
  •   IE2 |= BTIE;            // 允许BasicTimer中断
  •   _EINT();                // 允许总中断
  •   LPM3;                   // 进入低功耗模式3,等待被唤醒
  •   //程序永远不会执行到这里
  • }

  • #pragma vector = BASICTIMER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BT_ISR(void)   // 1/128秒一次中断(由BasicTimer所产生)
  • {
  •   if((P1IN & BIT5)==0) P2OUT |= BIT0;
  •   else                 P2OUT &=~BIT0;
  • }

网友A:
进入低功耗模式了,就不会继续在执行其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