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电源开关休眠和唤醒 程序

楼主(2017-05-24):
MSP430单片机电源开关休眠和唤醒 程序
电源开关休眠和唤醒:

  • #include "msp430x42x.h"
  • char TimeCount=0;         //闪烁计时
  • char BT_IntervalFlag;     //定时中断全局变量标志
  • void main( void )
  • {
  •    DTCTL=WDTPW+WDTHOLD;  //停止看门狗
  •   FLL_CTL0|=XCAP18PF;          //配置晶振负载电容
  •   P1DIR |= BIT0+BIT1+BIT2+BIT3+BIT4;
  •   P2DIR |= BIT0+BIT1+BIT2+BIT3;             //悬空不用的IO口要置为输出
  •   P1OUT = 0;                                //否则不确定电平会造成IO耗电
  •   P2OUT = 0;
  •   BTCTL = BT_ADLY_125;        //BasicTimer时钟选为ACLK,设为125ms中断一次
  •   IE2 |= BTIE;                          // 允许BasicTimer中断
  •   P1IES |=  BIT6;                       // P1.6下降沿触发中断
  •   P1IE |= BIT6;                         // 允许P1.6中断
  •   _EINT();                                // 总中断允许
  •   while(1)                              // 主循环
  •     {  BT_IntervalFlag=0;
  •        while(BT_IntervalFlag==0) LPM3;
  •        //休眠,仅留ACLK,仅能被被BasicTimer唤醒。以下代码将每1/8秒执行一次。
  •        TimeCount++;                     //计数
  •        if(TimeCount>=4) TimeCount=0;    //产生0~3计数(0.5秒)
  •        if(TimeCount==0) P2OUT |= BIT0;  //亮125ms
  •        else             P2OUT &=~BIT0;  //灭375ms
  •        if((P1IN & BIT5)==0)              //若KEY1被按下
  •         {
  •           P2OUT &=~ BIT0;                //关闭LED
  •           P1IFG &=~ BIT5;                //清除P1.5中断标志
  •           LPM4;                          //关机
  •         }
  •     }
  • }

  • #pragma vector = BASICTIMER_VECTOR    // BasicTimer定时器中断
  • __interrupt void BT_ISR(void)         // 声明一个中断服务程序,名为BT_ISR()
  • {
  •   BT_IntervalFlag=1;
  •    __low_power_mode_off_on_exit();    //退出中断时唤醒CPU。
  • }

  •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P1口中断源
  • __interrupt void P1_ISR(void)         //声明一个中断服务程序,名为P1_ISR()
  • {
  • P1IFG=0;
  • __low_power_mode_off_on_exit();    //退出中断时唤醒CPU。
  • }

复制代码

电源开关复位:

  • #include "msp430x42x.h"
  • char TimeCount=0;            //闪烁计时
  • __no_init char PWR_Flag;     //电源标志
  • void main( void )
  • {
  •   WDTCTL=WDTPW+WDTHOLD;  //停止看门狗
  •   FLL_CTL0|=XCAP18PF;          //配置晶振负载电容
  •   P1DIR |= BIT0+BIT1+BIT2+BIT3+BIT4;
  •   P2DIR |= BIT0+BIT1+BIT2+BIT3;             //悬空不用的IO口要置为输出
  •   P1OUT = 0;                                //否则不确定电平会造成IO耗电
  •   P2OUT = 0;
  •   BTCTL = BT_ADLY_125;        //BasicTimer时钟选为ACLK,设为125ms中断一次
  •   IE2 |= BTIE;                          // 允许BasicTimer中断
  •   _EINT();                                // 总中断允许
  •   if(PWR_Flag ==0)  PWR_Flag=1;         // 电源标志每次复位后取反
  •   else              PWR_Flag=0;
  •   if(PWR_Flag ==0)  LPM4;               //电源标志为0时关机
  • //--------------电源标志为1时才执行主循环--------------------------
  •   while(1)                              // 主循环
  •     {
  •        LPM3;   //休眠,仅留ACLK,以下代码将每1/8秒执行一次。
  •        TimeCount++;                     //计数
  •        if(TimeCount>=4) TimeCount=0;    //产生0~3计数(0.5秒)
  •        if(TimeCount==0) P2OUT |= BIT0;  //亮125ms
  •        else             P2OUT &=~BIT0;  //灭375ms
  •     }
  • }

  • #pragma vector = BASICTIMER_VECTOR    // BasicTimer定时器中断
  • __interrupt void BT_ISR(void)         // 声明一个中断服务程序,名为BT_ISR()
  • {
  •    __low_power_mode_off_on_exit();    //退出中断时唤醒CPU。
  • }

网友A:
这些在开发的时候是可以直接的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