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F1系列移植到F2系列需要注意什么呢?

楼主(2017-05-24):
STF1系列移植到F2系列需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A:
STF1有这么一个芯片吗?谁家的芯片了

网友B:
楼上错了,是ST公司的STM32F1系列和F2系列

网友C:
我记得官方有这个一个文档的,你去官网找找看

网友D:
AN3427《将应用程序从 STM32F1 系列移植到 STM32F2 系列》,看官方的这个文档

网友E:
库函数和启动函数起码需要变化的吧

网友F:
如果用的是HAL库的话,应该需要简单的修改就好了吧

网友G:
起码时钟需要修改,延时也是需要修改的。

网友H:
如果用的标准库的话,底层基本需要修改,但是命名方式什么的都是不同的

网友I:
外设不同,有些外设完全兼容,有些外设部分兼容的

网友J:
PWR和RCC,F2系列都有所增强,都是需要修改的。

网友K:
外设的话,我记得SPI和串口都是不同的,需要修改的。

网友L:
STM32F2系列和STM32F1系列的DMA配置有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