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移植STM32F103VE程序到STM32F207VE系列应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7-05-24):
公司项目中用到了STM32F207VE系列mcu,因为之前的项目一直用的是F103系列做的,所以面对F207的使用,想当然的直接把F1系列的程序搬来用就行了,结果肯定是不行的,以下就是我在F2应用中所发现与F1系列应用编程的不同之处,肯定是不完整的,也请有其他经验的坛友帮忙补充本帖,完善在F103基础上,应用F207系列的注意事项,以此为大家,更为自己提供更加方便的应用方法。一.最大工作时钟对比
F103VE:最大72Mhz;
F207VE:最大120Mhz;
二.各外设的时钟总线不同

在参考STM32F103的串口、AD、timer等外设时,一定要根据STM32F207数据手册上实际的外设时钟总线来配置外设;
三.IO口的偏移地址不同

这是F207系列与F103系列 IO口输出数据寄存器偏移地址的对比,在编程时一定要注意修改为正确的偏移地址;

这是F207系列与F103系列 IO口输入数据寄存器偏移地址的对比,在编程时也一定要注意修改为正确的偏移地址;

//F103系列  IO口地址映射
#define GPIOA_ODR_Addr    (GPIOA_BASE+12) //0x4001080C
#define GPIOB_ODR_Addr    (GPIOB_BASE+12) //0x40010C0C
#define GPIOC_ODR_Addr    (GPIOC_BASE+12) //0x4001100C
#define GPIOD_ODR_Addr    (GPIOD_BASE+12) //0x4001140C
#define GPIOE_ODR_Addr    (GPIOE_BASE+12) //0x4001180C
#define GPIOF_ODR_Addr    (GPIOF_BASE+12) //0x40011A0C
#define GPIOG_ODR_Addr    (GPIOG_BASE+12) //0x40011E0C

#define GPIOA_IDR_Addr    (GPIOA_BASE+8) //0x40010808
#define GPIOB_IDR_Addr    (GPIOB_BASE+8) //0x40010C08
#define GPIOC_IDR_Addr    (GPIOC_BASE+8) //0x40011008
#define GPIOD_IDR_Addr    (GPIOD_BASE+8) //0x40011408
#define GPIOE_IDR_Addr    (GPIOE_BASE+8) //0x40011808
#define GPIOF_IDR_Addr    (GPIOF_BASE+8) //0x40011A08
#define GPIOG_IDR_Addr    (GPIOG_BASE+8) //0x40011E08

////////////////////////////////////////////////////////////////////////////
//F207系列  IO口地址映射
#define GPIOA_ODR_Addr    (GPIOA_BASE+0x14) //0x4001080C
#define GPIOB_ODR_Addr    (GPIOB_BASE+0x14) //0x40010C0C
#define GPIOC_ODR_Addr    (GPIOC_BASE+0x14) //0x4001100C
#define GPIOD_ODR_Addr    (GPIOD_BASE+0x14) //0x40020c14
#define GPIOE_ODR_Addr    (GPIOE_BASE+0x14) //0x4001180C
#define GPIOF_ODR_Addr    (GPIOF_BASE+0x14) //0x40011A0C    注意stm32f207 与f103系列 偏移量不同
#define GPIOG_ODR_Addr    (GPIOG_BASE+0x14) //0x40011E0C

#define GPIOA_IDR_Addr    (GPIOA_BASE+0x10) //0x40010808
#define GPIOB_IDR_Addr    (GPIOB_BASE+0x10) //0x40010C08
#define GPIOC_IDR_Addr    (GPIOC_BASE+0x10) //0x40011008
#define GPIOD_IDR_Addr    (GPIOD_BASE+0x10) //0x40011408
#define GPIOE_IDR_Addr    (GPIOE_BASE+0x10) //0x40011808
#define GPIOF_IDR_Addr    (GPIOF_BASE+0x10) //0x40011A08
#define GPIOG_IDR_Addr    (GPIOG_BASE+0x10) //0x40011E08

先就总结这些,以后有新的发现再来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