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如何保存图片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5-24):
直接保存点阵就好了,用不着那么复杂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保存点阵就好了,用不着那么复杂的吧

多大的点阵呢?mcu好像没这么大的内存吧

网友C:
应该是可以把图片放在外挂的sd卡或者flash芯片中的。

网友D:
拍的图片一张有多大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拍的图片一张有多大呢?

我见一般都是320*240的,或许可以更大吧

网友F:
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最大656X488图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最大656X488图点

其实有效的是640*480的阵点,效果也还是不错的。

网友H:
我们常说的像素,比如1200万像素,是多少阵点的呢?

网友I:
比如640*480=307200像素。就是30万的像素了。

网友J:
应该一般都是bmp文件格式的,做成一个数组,保存在内存卡中就好了。

网友K:
一般是一个像素就是一个bit,代表0和1的状态,根据像素来定义数组,直接写到内存中,再不停的传到外挂内存中就好了。

网友L:
f_mount(0, &fs);
            res = f_open(&fsrca,"IMG0000.bmp",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res = f_write(&fsrca, bmp_tou,54, &bw);
       for(i=0;i<320;i++)
        {
       for(j=240;j>0;j--)
        {
       LCD_SetCursor(i,j);
       Line_buf[j]=LCD_BGR2RGB(LCD_ReadPoint(i,j));
    f_write(&fsrca,(u8*)Line_buf,320,&bw);
        }
        }
           f_close(&fsrca);
这应该就是创建一个.bmp文件的代码吧。

网友M:
一般是通过FIFO或者DMA来传输数据,这样会速度比较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