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需要做一个90v到300v交流输入,24V直流输出的电源模块

楼主(2017-05-24):
功率大概是5W。请问国内外有哪几家公司的电源模块或者芯片做的还可以的,能不能推荐几家?价格稍微贵点倒没事,对成本不太敏感。

网友A:
PI的
怎么会到AC 300呢?

网友B:
单台还是批量?…

网友C:
不知道你是用在哪里的,是最高输入300V?还是额定最高300V?就LED电源行业来说,现在都是额定最高277V,最高输入305V的。

网友D:
这个范围输入的DCDC模块成品多的是,建议你找那几家做DCDC砖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是用在哪里的,是最高输入300V?还是额定最高300V?就LED电源行业来说,现在都是额定最高277V,最 ...

额定220V交流,考虑到以后可能出口所以想先把输入设为电压个全球输入电压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台还是批量?…

打算先做个三五台样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的
怎么会到AC 300呢?

先把要求定高点嘛 实在做不到上限AC265V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范围输入的DCDC模块成品多的是,建议你找那几家做DCDC砖头的

能列出几家专业点的吗?目前我就看了金升阳的LH05-13B24,爱浦的WA5-220XXXD3 系列,想在多看几家。

网友E:
需要爱浦的可以找我们,我们代理

网友F:
其实你可以找我们帮你设计,不用外购电源模块。你拿到电源设计的方案资料就可以直接嵌入到你们的产品的主板中了。这是我的链接。
pcb-layout.taobao.com

网友G:
我们可以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定220V交流,考虑到以后可能出口所以想先把输入设为电压个全球输入电压范围。 ...

那就像LED电源一样,额定277V,最高305VAC,现在LED电源行业里面都是这个电压

网友H:
不知道你现在还需要不

网友I:
我这边有AC90-AC300V输入的电源芯片,内置900V功率管,外围电路简单,最大功率7W。适合于电网电压波动范围大的应用,欢迎交流QQ3302955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