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信号传输75欧姆匹配电阻问题

楼主:
在设计电路的时候,看了ADI的芯片手册,有几个问题有疑惑,如下图所示,ADA4858-3是一个视频放大器,
1. 左边输入的地方为什么要两个75Ω电阻分压,不是一个75Ω对地就可以了吗,串联的75Ω应该在源端板上吧。
2. 输出的地方也是一样,75Ω对地应该在终端板上吧,这里是不是应该只有75Ω串联,然后连接到视频同轴电缆

网友A(2017-05-24):
同轴电缆传导阻抗是75欧!…
         1.  输入端阻抗75欧、故用一支电阻并联。放大器本身有阻抗、但有几k以上、可不计…
         2.  输出端要保证75欧阻抗、又要有两路输出、电阻并串解决!…
         3.  再要问为什么?…那么请看教科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轴电缆传导阻抗是75欧!…
         1.  输入端阻抗75欧、故用一支电阻并联。放大器本身有阻抗、但有几k ...

阻抗匹配75欧姆这个概念知道,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加那么多75欧姆,比如这个图里面,输出先串1个75欧姆,然后再对地接75欧姆,最后再输出到同轴电缆,理论上不是只串75欧姆然后接同轴电缆就可以了么

网友B:
输出串,输入并没有串啊,注意那个Cable是同轴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串,输入并没有串啊,注意那个Cable是同轴电缆。

也就是说,输出串的75欧姆是为了和同轴电缆匹配,然后负载75欧姆对地也是为了和同轴电缆匹配,而不是输出的75欧姆和负载的75欧姆匹配吧。假如我的这些器件全部在PCB板上,那个同轴电缆是PCB走线,该怎么匹配呢。

网友C:
总结一下楼上:
1.输入并75ohm和串入的75ohm同轴线构成了分压,且输入阻抗为并联的75ohm和放大器输入内阻的并联值,放大器输入内阻在几K级别,可以忽略,因此输入阻抗为75ohm,输入阻抗匹配ok。这里注意放大器为2倍放大,抵消了前面的二分之一分压,也就是输入同轴线信号和放大输出端信号幅度完全一样大。
2.输出端匹配75Ohm:串入的75ohm是和同轴线匹配,并的75ohm是为了和同轴线缆匹配,注:并的75ohm和输入端匹配完全相同,然后又是下一级了
3.实际做PCB时,输入端从同轴线缆后端画起,输出从同轴线缆前端画起,阻抗线75ohm.

网友C:
另外你这个是从放大器的同相端输入的,所以输入直接并联75ohm,如果是从反向端输入,需要并联R1,保证R1并联R-=301的阻抗为75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输出串的75欧姆是为了和同轴电缆匹配,然后负载75欧姆对地也是为了和同轴电缆匹配,而不是输出 ...

同轴缆的阻抗是75欧姆,当然要跟同轴缆匹配。如果你的收发都在PCB上,当然不存在这个要求,而且距离又不会长,抑制一下信号反射即可。但注意同轴缆可不是能用PCB走线代替的。

网友D:
哈哈,先理解传输线理论

网友E:
源端输出阻抗、传输线“特性阻抗”、终端阻抗必须相同,这才叫匹配。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另外你这个是从放大器的同相端输入的,所以输入直接并联75ohm,如果是从反向端输入,需要并联R1,保证R1并 ...

反向输入时,Rf需要改为150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反向输入时,Rf需要改为150吗?

R1||301=75,求出R1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