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324

楼主(2017-05-24):
小弟做数字万用表时想用模拟开关作为量程自动切换的方法,LM324作为放大器放大小信号,我上网查过模拟开关的阻抗还是有的,这样会不会使输到LM324的电压值不准确了?还有我上网查了同相的输入阻抗很高,那如果我接的是反向的呢?求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A:
运放构成反相放大器,输入阻抗是放大器输入端到运放反相输入端那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