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应用] jet51不能仿真

楼主(2017-05-24):
jet51不能仿真,能下载程序,红绿灯都亮。一仿真就退出

网友A:
我也是在win10 x64家庭版系统下不能仿真,一仿真就出问题退出,各位有谁碰到这个问题并找到解决办法的?

网友B:
你们用仿真器的和板子的连接线是自己做的吗?我用的和线材有关,换好点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