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A输入的输入电压请教

楼主(2017-05-24):
本人是初学者,希望请教论坛各位大侠关于ULN2003A输入端电压问题

如图上图电路所示,请问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 ,

现在按照这个电路,自己焊好了,测试了一下,当光耦没有输入时,输入点的电压只有3.3V,当光耦有输入时 输入点 电压是0.1V,

请问 输入3.3v 能否驱动 ULN2003A,我看资料说ULN2003A需要5V 才能驱动。

这个电路在不改变光耦的情况下 需要怎样改 才能实现5V输入来驱动ULN2003A?

在此请教,万分感谢!

网友A:
逻辑可以反一下的话,把输入点接到gnd下拉电阻上面,这样是最可靠的

网友B:
首先,ULN2003A其实就是带阻达林顿三极管,输入3V左右肯定可以驱动了,至于输入多少电压,对应输出最大电流,要看数据手册。
第二,你的控制逻辑不好,建议光耦输出回路串联在ULN2003A的输入和5V之间,这样输入有24V时,光耦导通,ULN2003A也导通。
你目前的逻辑是反相的。

网友C:
COM  端怎么悬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OM  端怎么悬空?

这个悬空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E:
+5V进光耦4脚,光耦3脚出来去2004的IN,电阻都不用一个

网友F:
建议楼主先仔细看看2003的器件手册,注意其内电路。把内电路画出来,再结合光耦电路应该自己能想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