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直接接USB Vbus有何影响

楼主(2017-05-24):
(无正文)

网友A:
电池会冲的鼓起来,
然后 就 嘣

网友B:
会充坏的

网友C:
一般说锂电池,都是指带保护板的电池包,实际上由于锂电池保护芯片的限压作用,接上5V是充不进去电的;
如果是锂电电芯,也就是没有保护板,那接5V就可能要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