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帮忙分析下安捷伦仪器的地电路是啥东东,没搞明白

楼主(2017-05-24):
帮忙分析下安捷伦仪器的地电路是啥东东,没搞明白,十分感谢。

网友A:
怎么了,这个不是很正常的零电位电压吗,有什么不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了,这个不是很正常的零电位电压吗,有什么不理解的

能详细说说么,包括电路工作原理,多谢

网友B:
挺复杂的,没怎么看懂,-0.7V,Q9工作放大状态,A_GND为参考地,若6脚为高电压,,Q9截止,用于检测什么??还是这是部分电路啊,学习学习

网友C:
跟随器。不同的接地点点位不一样的。

网友D(2017-06-26):
吸入电流比较大的(Q9决定)-0.7V电位点

网友E:
就是个跟随器,加了驱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