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仪器电路图中的电路分析

楼主(2017-05-24):
帮忙分析下安捷伦仪器的地电路是啥东东,没搞明白

网友A:
左上角说 FROM SERVICE SHEET 6 ,须结合 SHEET 6 看。

网友B:
电路是个跟随器。但可能布局有特殊处理。

网友C:
就是当作基准电压输出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当作基准电压输出而已。

这是这段电路检查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D:
CR1的极性难免会画反。设置浮接地线。

这个电路为何要用运放和三极管,而且在PNP管和运放反相端接地,这是何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是个跟随器。但可能布局有特殊处理。

既然是电压跟随器,为何要用三极管和二极管,图片是这个电路故障检查的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说 FROM SERVICE SHEET 6 ,须结合 SHEET 6 看。

SERVICE SHEET 6 图放大就是上图,另外我把A4TP4的电路图也贴出来了,帮忙分析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这段电路检查描述

这个浮地,强制TP20接近于0.网络上没有跟糸统地相连。可避地弹及地不稳定这种问题。这种电路在低频交流(耳机放大器)用得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浮地,强制TP20接近于0.网络上没有跟糸统地相连。可避地弹及地不稳定这种问题。这种电路在低频交流( ...

大侠,能帮我分析下电路工作原理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能帮我分析下电路工作原理么?

就是个能输出大电流的缓冲器而已,输入肯定是糸统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个能输出大电流的缓冲器而已,输入肯定是糸统地。

为何要输出大电流,而且用运放和三极管这么麻烦,直接光耦隔离不就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何要输出大电流,而且用运放和三极管这么麻烦,直接光耦隔离不就完了? ...

诉求的目的不同,现在是要克服地电阻的不平,对地电平要求的,可用缓冲地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诉求的目的不同,现在是要克服地电阻的不平,对地电平要求的,可用缓冲地来解决。 ...

还是不明白,能否从电路工作原理详细分析一下

楼主:
版上没明白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