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器件更换方法

楼主(2017-05-24):
近期购买了一台全自动面条机,可用了不到两周就坏了,不通电了,初步检查是电源进线口一个fuse2损坏了,上面标识2.5A,250V,2MP0010,小四方形状,外套塑料封套,在这个fuse前面还有一个3A的保险管,比较常见,当时就不明白,这个2MP0010肯定不仅仅是一般的保险,还有其特殊作用,可是网上实在查不到相关的资料。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更换了一颗2.5A,250V柱状陶瓷保险,可通电后虽然全自动面条机led灯点亮了,按钮也有反应了,可就是不能正常工作,电源板上面的继电器啪啪作响,电机不转,说明2MP0010不单单是保险。想向坛友问一下,这颗2MP0010用什么更换?
从手绘的电路上看,交流相线通过上面提到的两个fuse后,再通过过压保护电阻,还有一个大功率的水泥电阻之后就和双向可控硅相连接,不知2MP0010到底是什么东西,起什么作用,用什么来替换,求大家指点。还有一点想说的就是,现在产品保护也太坑人,新产品可靠性差,损坏之后,维修直接替换整块电路板,这对用户来说也太坑了,设想两周替换一块电路板,一块板子60元,这样的用法谁还用得起?

电源板图      手绘电路图在下面。。。。。。。。。。。。。。

网友A(点评):
楼主 ,找到2MP0010是什么东西了么???????

网友B:
上照片来看

网友B:
上手绘的图

网友B:
你确定你的电机没坏掉?

网友C:
全自动家用面条机控制板

网友D:
那个是自恢复保险丝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全自动家用面条机控制板

就一个继电器就能做出面条来了?有点神奇啊

楼主:
线路板如图,手绘图有两张,比较粗糙呀,大家看下,当中的2MP0010是什么东东,我用陶瓷2.5A250V替换后,机器通电,LED灯点亮,按钮有反应,只听到快速的塔塔声,但是电机不转,说明2MP0010不仅仅是保险的作用了,再者,前面也不会有个柱状的3.0A的保险管了。
大家看图中2MP0010的位置

网友E:
面条机,就是正转,反转,可能有调速,加定时

楼主:
2MP0010是什么东东,用什么替换呀?

楼主:
百度都搜不到任何资料
2MP0010

网友F:
应该是继电器

网友G:
我觉得你这个可能还坏了别的东西

楼主:
简单方法就是花60元更换电源板,这个机子就两块板,还有一块是控制板,相对安全性要高些,全部更换就是新机了。从电源板来看,上面没有多少东西呀,本人考虑就是这个2MP0010的问题,就连**宝上面的电源板卖家他们说,明知道是它坏了,可是用可恢复保险什么的更换后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尝试过,所以,问题的关键还是要定下心来,分析一下电路,在这里2MP0010到底起什么作用,对后面可控整流的影响是什么,进而就可以看出问题的本质,我实力不够呀,求大神给详细解读以下。。。。。。。。。。。。。。。。

楼主:
我觉得继电器没有道理,继电器在电路中这个位置(见手绘电路图)怎么发挥作用呢,发挥什么作用呢?

网友H:
把铜箔层也拍照嘛,画个电路都画的糊里糊涂的

网友H:
加我qq教你怎么修,344467384

网友I:
帮顶!@几个版主看看吧

网友J:
帮顶,真正的实用技术!

网友K:
前面不是有一个保险丝,这个还是保险丝?

网友L:
这么费劲  有时间还行没时间就扔了再买个吧

网友M:
该器件可能是个自恢复保险,这个可以通过电路分析确认,如果串在电源回路里就可以确认是。直接用普通保险替代后,如果工作不正常,说明电路中还有故障,重点检查电机部分,可以先拆掉电机连线再试。

网友N:
估计是防止电机堵转用的,建议先串保险丝检查下电机有没有问题再说

网友C:
你看下有无微动安合开关未合上(即要全部装好才能试)

网友O:
我觉得fuse这个位号就是保险丝一类的东西吧,可以先放下不管,用示波器查查后级的电压和驱动信号是否合理,负载都接好,再试试,感觉还有别的位置有问题

网友P:
应该不仅仅是fluse的问题,应该是你的电路有超载现象,或短路,应该先检测一下他的真正原因之后再换

网友Q:
质保期你不换,图什么?

直接打315要求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