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517修改u-boot与Linux调试串口以及文件系统显示终端串口

楼主(2017-05-24):
AM3517修改u-boot与Linux调试串口以及文件系统显示终端串口

1.背景
        近期一个项目,使用TI Cortex-A8的芯片AM3517作为主控开发。前期使用北京瑞泰公司的ICETEK-AM3517-KB核心板搭建开发环境。在自己做底板布板的时候的时候涂个布线方便,改用UART1作为调试串口,而原来瑞泰给的开发包,已经TI的AM3517 PSP均以UART3作为调试串口。于是在底板焊接完成调试的时候就有了一天痛苦的经历和这篇**。
       在原版的PSP中, 一共有五处使用到UART3作为打印和调试串口:
       (1)Xloader的打印串口
       (2)u-boot的打印串口
       (3)内核解压时的信息打印串口
        (4)内核调试串口
        (5)文件系统中使用的显示终端串口
       以上第一处Xloader的打印信息量少且系统中不需要使用,不做修改。本文中讲述后四种情况的修改。
2.1 修改u-boot打印串口
    AM3517的串口符合TL16C550标准的,所以驱动也是使用16550的驱动,默认情况下,我们只需要提供需要配置的串口的基地址和中断号等资源给16550的驱动,寄存器的配置不需要我们去关心。且在瑞泰提供开发包中UART1,UART2,UART3引脚配置均配置为M0模式所以不用去修改引脚复用寄存器。仅需在修改u-boot代码中include/configs/am3517_icetek.h的如下代码段:
90 #define CONFIG_CONS_INDEX  3
91 #define CONFIG_SYS_NS16550_COM3  OMAP34XX_UART3
92 #define CONFIG_SERIAL3   1 /* UART3 on AM3517 ICETEK */
将上述代码修改为:
90 #define CONFIG_CONS_INDEX 1
91 #define CONFIG_SYS_NS16550_COM1 OMAP34XX_UART1
92 #define CONFIG_SERIAL1 1 /* UART1 on AM3517 ICETEK */
        重新编译u-boot,得到u-boot.bin,烧写至nandflash,重新启动,Xloader启动信息打印在UART3,u-boot启动信息打印在UART1。
2.2修改内核解压缩打印串口
        内核解压缩信息打印使用的串口,在linux内核源码程序中。进入linux源码文件根目录,找到 arch/arm/mach-omap2/include/mach/uncompress.h,打开之后发现里面只有一行:
#include <plat/uncompress.h>
#include <plat/uncompress.h>
找到arch/arm/plat-omap/include/mach/uncompress.h,打开后发现以下代码:
43 #ifdef CONFIG_OMAP_LL_DEBUG_UART3
44  uart = (volatile u8 *)(OMAP_UART3_BASE);
45 #elif defined(CONFIG_OMAP_LL_DEBUG_UART2)
46  uart = (volatile u8 *)(OMAP_UART2_BASE);
47 #elif defined(CONFIG_OMAP_LL_DEBUG_UART1)
48  uart = (volatile u8 *)(OMAP_UART1_BASE);
49 #elif defined(CONFIG_OMAP_LL_DEBUG_NONE)
50  return;
        由以上可知内核解压缩信息打印所使用的串口配置以来Linux内核调试串口的配置,与内核调试串口相同。
2.3修改内核调试串口
内核调试串口的配置在Linux诶和配置中选择。在Linux源代码根目录下运行一下命令: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none-linux-gnueabi- menuconfig
打开配置界面后,找到一下选项:
System Type  --->
    TI OMAP Implementations  --->
        Low-level debug console UART (UART3)  --->
修改为:
        Low-level debug console UART (UART1) --->
这里的 (UART1) 表示调试串口选择UART1。
保存后退出配置界面,运行以下命令重新编译内核: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none-linux-gnueabi- uImage
将编译后的内核烧写至nandflash,设置u-boot启动参数从nandflash启动,启动内核。在UART1打印出内核解压以及内核启动信息如下:
NAND read: device 0 offset 0x280000, size 0x500000
5242880 bytes read: OK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80000000 ...
    Image Name:   Linux-2.6.32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2313024 Bytes =  2.2 MB
    Load Address: 80008000
    Entry Point:  8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Loading Kernel Image ... OK
OK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Linux version 2.6.32  (gcc version 4.3.3 (Sourcery G++ Lite 2009q1-203) ) #1 Mon Apr 2 20:04:47 CST 2012
CPU: ARMv7 Processor [411fc087] revision 7 (ARMv7), cr=10c53c7f
CPU: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non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OMAP3517/AM3517 EVM
......................................................
2.4修改文件系统中使用的显示终端串口
        系统中使用的终端显示串口配置在/etc/inittab文件中。打开开发板根文件系统下的/etc/inittab文件,找到一下信息:
31 S:2345:respawn:/sbin/getty 115200 ttyS2
将其修改为:
31 S:2345:respawn:/sbin/getty 115200 ttyS0
完成全部修改任务。
3.感触
       (1)Linux开源特性,使得我们可以很好地对其进行源码级的修改,使其适合于我们的设计要求。
        (2)在进行系统设计时一定要先做好仔细前期准备。尤其在做硬件设计时,一定要充分考虑使用中要用到的资源,不然就会造成后期软件设计者更多的麻烦。
        (3)在做系统设计时一定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在现有基础上进行设计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