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惑关于CAN总线协议

楼主(2017-05-24):
CAN的标准数据帧
帧起始 + 仲裁段+控制段+数据段+CRC段+ACK段+帧结束

CAN标准帧为11个字节包含信息和数据
字节1
字节2-3为标识符
字节4-11为数据

上面所描述的两种帧有什么联系吗?该怎么去理解?

网友A:
两种描述都是说的一个帧结构,前一种是按不同部分(段)的功能来说明,后一种是按字节(每8位算1字节)划分来描述(但实际can的一帧中字节之间是没有间隔的,不像串口的字节之间有一段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