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W78E516DFG 如何使用6T

楼主(2017-05-24):
开发的时候,使用的是12T,频率是36.864M/5V,但EMC频率谐波超标,想更改为18.432M,时钟更改为6T,不知道如何处理.

网友A:
没试过,这个多少T不是固定的吗 ,还可以更改?

楼主:
Optional 12T or 6T mode

楼主:
就想把频率减低, 减少EMC辐射

楼主:
可是不知道如何更改, 问题还在于 W78E516DFG是贴片的,不能拆下. 所以  切而西 和 周立功 烧写器都不能用

网友B:
找不到这个手册啊,找到的话,上面应该有说这个怎么设置吧

网友C:
没想到这么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