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机隔离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7-05-24):
这是我们的PCB图,小白求教

网友A:
电源隔离 去耦

网友B:
我设计好几个电路板,都是带24V有刷电机。每个电动机30w。功率电流都比你大吧?
我可以连续跑星期不死机

网友B:
我们设计好几个电路板,都是带24V有刷电机。每个电动机30w。功率电流都比你大吧?
我们可以连续跑一个星期不死机

网友C:
电机堵转引起电压下降复位,可另用一片ht7133,把7.2v稳到3.3v给cpu供电来解决,7805之类的也行.

网友D:
1 板子设计的不是很合理
2 单片机不要用座子

网友E:
为什么我发不了帖呢

网友F:
电源用隔离模块,信号用光耦,复位大致两个问题,一是堵转电压被拉低,这个你要选择压降更小的稳压电源;二是电机反电动势,这个隔离就好了。

网友G:
这里的关键不是隔离而是电源,注意控制电机堵转电流,同时采取措施保证系统电源在电机发生堵转时不会降压过多。简单的处理办法则是使用电压监控复位,但显然这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网友H:
供电和隔离问题。电机堵转拉低了MCU供电,如果只有一个供电源,建议使用二极管+稳压芯片+大电容的方式来缓解这种情况。

网友I:
贴线路图才好分析。

网友J:
注意电路隔离和信号隔离就ok了

网友K:
  在电源侧加上3个1000uF的大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