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输出0-5V可调电压,电流大于200mA

楼主(2017-05-24):
如可输出0-5V可调电压,电流大于200mA?
若使用pwm控制,经过MOS管,输出的还是方波,如何输出可调稳定的直流呢
若使用电位器调,该怎么设计,用什么芯片好呢,
请教大神,有参考,大家一起分析更好!谢谢

网友A:
说PWM控制,那就是开关电源了。开关电源很难做到从零起调。
即使线性电源,真正从零起调也不易。
简单方法是增加一个负电源。

网友B:
参考手机充  pwm控制,经过MOS管,输出的还是方波  经继流2级管  LC 输出的还是直流?

网友C:
0v起调,先拉低

网友D:
PWM的用LM2596,加运放反馈.
电阻可调的用OPA547

网友E:
PWM做DAC,2阶滤波送运放跟随,用一个功率三极管做跟随器输出,200mA小意思,关键是精度要做到什么程度。

网友F:
输入是什么也没讲,就在方案,1W的方案,不论DC——DC还是AC——DC一打把。年轻人,有心的,上TI,LINEAR官网。

网友G:
鬼对鬼da,再加mos扩流即可。这个电流,散热稍微处理即可

网友H:
引用 网友D:
PWM的用LM2596,加运放反馈.
电阻可调的用OPA547

PWM的用LM2596,加运放反馈.请问这个如何实现?

楼主:
谢谢各位了,PWM从零是比较难实现,那输出3-5V应该可以,电源供电5-24V,精度要求0.1V.
也考虑DA+MOS,不过我需要四路,现在初步只能PWM或可调电阻了。
有没有具体的参考,或哪里有相关资料,特别是输出要平滑,输出端RC要怎么加

网友D:
引用 网友H:
PWM的用LM2596,加运放反馈.请问这个如何实现?

自己baidu,可以从零起调还能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PWM控制,那就是开关电源了。开关电源很难做到从零起调。
即使线性电源,真正从零起调也不易。
简单方法 ...

PWM从零是比较难实现,那输出3-5V应该可以,电源供电5-24V,精度要求0.1V.
这样应该简单点,想知道输出后怎么变成平滑稳定的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手机充  pwm控制,经过MOS管,输出的还是方波  经继流2级管  LC 输出的还是直流? ...

我要输出直流,0.2A,精度0.1V可调

楼主:
输出3-5V可调,应该用PWM直接控制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PWM的用LM2596,加运放反馈.
电阻可调的用OPA547

谢谢,有没有具体的方案呢,特别是后面RC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PWM做DAC,2阶滤波送运放跟随,用一个功率三极管做跟随器输出,200mA小意思,关键是精度要做到什么程度。 ...

我需要四路,用DAC不方便,MCU只有一路DAC,想用PWM或可调电阻,精度0.1V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入是什么也没讲,就在方案,1W的方案,不论DC——DC还是AC——DC一打把。年轻人,有心的,上TI,LINEAR官 ...

好的,谢谢,我去官网查查,有没有推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鬼对鬼da,再加mos扩流即可。这个电流,散热稍微处理即可

需要四路,DA方案不太合适,最好PWM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有没有具体的方案呢,特别是后面RC部分

bbs.mydigit.cn/read.php?tid=1543465
现在人怎么那么懒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PWM的用LM2596,加运放反馈.
电阻可调的用OPA547

LM2596是电阻可调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LM2596是电阻可调的吧

你可以改成用DAC做电压控制的.其实OPA547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bbs.mydigit.cn/read.php?tid=1543465
现在人怎么那么懒呢

谢谢,看了很多,只是还没找到权威可靠的,这个很详细!

网友I:
DAC或PWM + 运放 + 三极管

网友J:
输入是什么也没讲,就在方案,1W的方案,不论DC——DC还是AC——DC一打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改成用DAC做电压控制的.其实OPA547也可以

我现在需要4路独立控制,最好PWM吧,不知道还有更好的方法没

楼主:
引用 网友J:
输入是什么也没讲,就在方案,1W的方案,不论DC——DC还是AC——DC一打把

输入5-24V,输出3-5V,200MA,0.1V精度。需要四路

网友F:
第一级,升降压到8V,再317降到3-5V,保证效率的同时,又能保证精度。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级,升降压到8V,再317降到3-5V,保证效率的同时,又能保证精度。噪声。 ...

没用过317 我去查下 谢谢 这样做电路是不是复杂了点

网友K:
输入没有说什么输出

网友L:
我做过...直接单片机输出PWM的电压给LM2596的FB脚....调节电压很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