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通过学习圈圈教你玩USB 已经完成u盘+usb串口了

楼主(2017-05-24):
通过学习圈圈教你玩USB 已经完成u盘+usb串口了,U盘是通过SPIflash来模拟的,刚开始没找到圈圈制作的真U盘例程多走了好多弯路,刚开始由于只有"假"U盘例程,还没了解到可以通过电脑直接格式化来得到FAT文件系统,所以我直接装了一个FATFS文件系统到SPIflash中,也是由于装了文件系统 write10 和read10两个命令调试起来也比较轻松,经过多次调试可以完美的进行读和写,写的速度由于每次都只接受64字节的长度导致速度较慢,但是还是可以使用的。暂时没有去修复。后面将工程移植到我们开发用的主程序中发现fatfs文件系统需要占用大量的内存所以必须实现通过电脑格式化来创建文件系统,后修改了代码可以实现格式化,但是电脑提示不成功,(电脑主机会下发数据后不再发送一些数据了,导致提示失败。)

网友:
程序可以共享一下吗?

楼主:
商用无法共享。。可以一起探讨探讨

网友:
引用 楼主:
商用无法共享。。可以一起探讨探讨

网友A(2017-07-11):
感谢电脑圈圈

网友B:
楼主好赞!!方便贴一下您的BUSHOUND的通讯信息吗、??我最近也在调试U盘这块,但是SCSI协议的第一条磁盘信息之后我就圈圈调试不下去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大概就是,枚举各个描述符后,主机OUT CBW,然后 设备IN 磁盘信息,IN  CSW ,之后就卡了,停住没有动静,过一会,主机就复位了设备,重新发送一次CSW ,继续复位,发送一次CSW,,我觉得可能是设备发送的 磁盘信息和CSW主机没有识别。。。。

楼主(2017-08-29):
这个是我组合设备的交互报文

网友C(2017-10-01):
期待一起探讨

网友D:
CH559系列单片机提供模拟U盘的源码例程,下载地址:http://www.wch.cn/bbs/thread-65023-1.html

网友E:
恭喜楼主终于修成正果~~~

网友F:
受益匪浅

网友G(2017-11-04):
不错不错,再接再厉

网友H(2018-02-24):
引用 网友E:
恭喜楼主终于修成正果~~~

圈圈,你啥时候出个基于stm32的  圈圈教你玩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