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 网口座子这几个脚怎处理?

楼主(2017-05-24):
RJ45 网口座子如果是没有铁壳(shield)的纯塑料座,红圈的这几个脚怎处理?

楼主:
这几个脚是干嘛用的?

网友A:
百兆一般接地增加抗干扰能力,千兆没具体研究.部分百兆网线中4和5脚还兼电话信号.

网友B:
这个接地还是接电源是使用的phy芯片UTP(双绞线)口驱动类型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