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AD7321采样率

楼主(2017-05-24):
用MSP430F5529控制AD7321进行采样,设置8MHZ的MCLK,采样率才15K,可是我需要采样率300khz,要如何才能实现高采样率

网友A:
你用的SPI模式,还是IO模拟的?选择SPI模式,应该可以达到500k的。

网友B:
AD7321是一款双通道、12位带符号位的逐次逼近型ADC。
该 ADC配有一个高速串行接口,最高呑吐量可达500 ksps。

高速串行接口。SPI/QSPI/DSP/MICROWIRE-兼容。可达到500 ksps的最大呑吐量。
估计是你的 SPI 速度不够, 或者软件问题. 如果采用硬件 SPI 接口, 速度是能够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