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m("NOP")的延时时间具体是多长呢

楼主(2017-05-24):
asm("NOP")的延时时间具体是多长呢?

网友A:
和晶振有关,和单片机有关,这个不一定的。

网友B:
asm("NOP")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C:
asm("nop");这条语句,其中asm()的作用是指函数内部的参数翻译为汇编指令,其作用是在C语言环境下直接使用汇编指令执行。

网友D:
nop是一个空等待汇编指令,这个指令执行时,单片机是什么也不做的,仅仅起一个时间延时作用。

网友E:
asm("NOP")是把汇编编译成c的指令,本质是一个机器周期的时间。

网友F:
所有的单片机中,都可以调用asm("NOP")这个函数吗?

网友G:
不一定的,单片机不同,对这个基础延时函数的宏定义是不同的,不过肯定都有NOP这三个字母的

网友H:
C中 _nop_()是空指令,延时一个指令周期;
  如果是51单片机,外部晶振是12M,那么延时时间为1、12M*12=1us;

网友I:
其实这个函数,也不见得有多精准,除非都用汇编,只要有c代码,时间都是有差距的。

网友J:
nop就是一句空指令,意思就是运行这句指令,但是单片机什么都没做,也就是浪费了一个单片机机器周期的时间

网友K:
比如51中就是这么用的
void Delay_10us()
{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
大概的延时时间,总有几个指令的误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