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和keil5可以在一台电脑上共存吗?

楼主(2017-05-24):
keil4和keil5可以在一台电脑上共存吗?好像51是不能用MDK5的

网友A:
可以的,我电脑上就是两者同时存在的

网友B:
分开两个盘放就可以了,不冲突的。

网友C:
装一起,放一个路径下也是可以的

网友D:
你是要这两个版本呢,还是要c51和ARM一起用呢

网友E:
装两个版本用不着,装最新的和C51的版本,公用一个目录下就好了

网友F:
keli C51和Keil MDK共存方法很多,可以装在一个路径下共用一个图标,也可以分开安装在不同的路径

网友G:
只是编辑器不同,编译器其实是公用的

网友H:
装一个编辑器,分别**就可以了。

网友I:
keil for c51 926的版本,好像就是装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J:
除非你装不同的盘,不然放同一个目录下,只用最新的

网友K:
可以 同时安装,但是文件关联只会选择后来安装的那个版本,所以需要先打开软件后打开工程

网友L:
先安装keil c51,再安装mdk。安装顺序反了不行,同一个文件夹下可以。

网友M:
可以,不过默认打开的是keil5,并且不能使用打开方式来打开keil4,可以先打开keil4,然后使用“打开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