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单片机控制数字时钟程序

楼主(2017-05-24):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uchar a,num;
char hour,fen,miao;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sbit s1=P3^4;
sbit s2=P3^5;
sbit s3=P3^6;
sbit s4=P3^7;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miao=0;
        fen=0;
        hour=0;
        num=0;
}
void display()
{
        wela=1;
        P0=0xfe;
        wela=0;
        dula=1;
        P0=table[hour/10];
        dula=0;
        P0=0xff;
        delay(5);

        wela=1;
        P0=0xfd;
        wela=0;
        dula=1;
        P0=table[hour%10];
        dula=0;
        P0=0xff;
        delay(5);

        wela=1;
        P0=0xfb;
        wela=0;
        dula=1;
        P0=table[fen/10];
        dula=0;
        P0=0xff;
        delay(5);

        wela=1;
        P0=0xf7;
        wela=0;
        dula=1;
        P0=table[fen%10];
        dula=0;
        P0=0xff;
        delay(5);

        wela=1;
        P0=0xef;
        wela=0;
        dula=1;
        P0=table[miao/10];
        dula=0;
        P0=0xff;
        delay(5);

        wela=1;
        P0=0xdf;
        wela=0;
        dula=1;
        P0=table[miao%10];
        dula=0;
        P0=0xff;
        delay(5);
}
void keyscan()
{
        if(s1==0)
        {
                delay(10);
                if(s1==0)
                {
                        while(!s1);
                        num++;
                }
        }
        if(num==1)
        {
                TR0=0;
                if(s2==0)
                {
                        delay(10);
                        if(s2==0)
                        {
                                while(!s2);
                                miao++;
                                if(miao==60)
                                        miao=0;
                        }
                }
                if(s3==0)
                {
                        delay(10);
                        if(s3==0)
                        {
                                while(!s3);
                                miao--;
                                if(miao==-1)
                                        miao=59;

                        }
                }
        }
        if(num==2)
        {
                if(s2==0)
                {
                        delay(10);
                        if(s2==0)
                        {
                                while(!s2);
                                fen++;
                                if(fen==60)
                                        fen=0;
                        }
                }
                if(s3==0)
                {
                        delay(10);
                        if(s3==0)
                        {
                                while(!s3);
                                fen--;
                                if(fen==-1)
                                        fen=59;
                        }
                }

        }
        if(num==3)
        {
                if(s2==0)
                {
                        delay(10);
                        if(s2==0)
                        {
                                while(!s2);
                                hour++;
                                if(hour==24)
                                        hour=0;
                        }
                }
                if(s3==0)
                {
                        delay(10);
                        if(s3==0)
                        {
                                while(!s3);
                                hour--;
                                if(hour==-1)
                                        hour=23;
                        }
                }
        }
        if(num==4)
        {
                num=0;
                TR0=1;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display();
                keyscan();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a++;
        if(a==20)
        {
                a=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display();
        }
}

网友A:
这程序怎么了?似乎没啥用啊,到处都是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程序怎么了?似乎没啥用啊,到处都是delay

我用delay是用于按键去抖,刚刚学习单片机,不懂之处多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delay是用于按键去抖,刚刚学习单片机,不懂之处多多指教。

为何不在中断中扫描数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delay是用于按键去抖,刚刚学习单片机,不懂之处多多指教。

那你一开始学的就是错的啊,你这只不过是做一个数字时钟,要是做一个稍微复杂点的东西,比如说有20个按键,有16位数码管,那你的程序运行起来是什么效果呢?
你这个程序,要是按键按着不放,数码管扫描是不是就停止了?

网友C:
用的是t0,误差比较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一开始学的就是错的啊,你这只不过是做一个数字时钟,要是做一个稍微复杂点的东西,比如说有20个按键 ...

这里的按键我是用来调时间的,刚刚去试了下,按着不放的话,数码管会动,但是好像不太稳定,学这个真的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t0,误差比较大吧

嘻嘻,好多我都不懂,写个程序放这上面,有大家的指点,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的按键我是用来调时间的,刚刚去试了下,按着不放的话,数码管会动,但是好像不太稳定,学这 ...

把按键扫描放到定时中断里,以固定时间间隔去扫描,可以不用delay,实际上你的display也可以放定时中断里,固定刷新频率。反正也没用到别的中断了,只要在定时周期内能完成按键扫描和数码管刷新以及计时的工作,中断退出后,就没事干了,可以让单片机进入省电模式,歇会儿多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按键扫描放到定时中断里,以固定时间间隔去扫描,可以不用delay,实际上你的display也可以放定时中断里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