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一个按键检测电路,总是烧IO口,求帮忙分析电路

楼主(2017-05-24):
这样的按键检测有12组
每次P2.3等12个带有上拉电阻的IO口输出高或低
由P2.2等12个带二极管的IO口检测
比较类似矩阵扫描,但是个12X1的矩阵

现在是经常出现烧IO口的情况,作为输入的和作为输出的口都有烧口的情况

头疼啊,求助帮忙分析分析,哪里的原因

网友A:
那就每个接按键的IO都串联一个510欧姆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每个接按键的IO都串联一个510欧姆电阻。

手册上是这么说的,但是现在我们想分析一下为啥会烧口,毕竟有一个二极管了

网友B:
两个直接连接的口不能同时设为输出,哪怕瞬间也不可以

网友C:
烧,是逻辑电平冲突?还是ESD击穿?
一般说来,逻辑电平冲突,还不至于频繁烧的。

网友D:
什么芯片? STC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直接连接的口不能同时设为输出,哪怕瞬间也不可以

谢谢,这个我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是逻辑电平冲突?还是ESD击穿?
一般说来,逻辑电平冲突,还不至于频繁烧的。 ...

小白了,啥是“逻辑电平冲突”?

楼主:
STC的,IAP15F2K61S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小白了,啥是“逻辑电平冲突”?

烧口后的端口是什么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烧口后的端口是什么状态?

烧口后端口一直是高,那边有个上拉电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烧口后端口一直是高,那边有个上拉电阻

不能让两个端口同时设置为输出且一个输出高一个输出低(例如按键按下时的状态),否则就杯具

网友E:
好一点的片子,IO口之间错误也不会烧IO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白了,啥是“逻辑电平冲突”?

一个输出高电平,一个输出低电平,短路在一起,电流变大,打架了

网友F:
这个电路中用二极管是什么意思?12x1的键盘矩阵有这种说法吗?如果12个按键,最好用3X4,这样资源消耗少,又方便。

网友A:
STC的MCU,其IO设置为准双向口时,如果IO由0变1,会有两个时钟周期的强推挽输出,如果这个IO口接地,或接另一个输出低电平的IO口,则有大电流,有机会烧IO。
而设置为推挽输出,则以上情况更容易出现。

网友G:
单片机吗每个管脚都可以设置为输出,要是一个输出高,一个输出低,然后按键又按下去了,会怎么样,当然会烧板子

网友H:
硬件设计不合理。不要找MCU的事。一个好的硬件设计工程师能让产品可靠性提高一个档次。

网友I:
用会逻辑分析仪、示波器是基本功啊

网友A:
各个技术论坛经常看到有人一烧IO就赖MCU的事,说MCU如何烂。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硬件设计不合理。不要找MCU的事。一个好的硬件设计工程师能让产品可靠性提高一个档次。 ...

我并没有说是单片机的问题,这个电路设计有问题,产品实实在在摆在那里,我得解决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个技术论坛经常看到有人一烧IO就赖MCU的事,说MCU如何烂。

我并没有说是单片机的问题,这个电路设计有问题,产品实实在在摆在那里,我得解决问题啊1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并没有说是单片机的问题,这个电路设计有问题,产品实实在在摆在那里,我得解决问题啊1 ...

还没解决吗

楼主:
没呢,老痛苦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呢,老痛苦了。。。

做过哪些改进,都没效果?

楼主:
改了一下装配工艺,电路稍微有变化,二极管在上拉电阻的右侧,方向朝右,目前测试稳定,但有个IO口处于裸露状态,下一步做个集电极开路的保护,或者串联一个510的电阻

网友J:
结合 datasheet 电气特性部分,分析你的电路吧。你应该能自己分析明白。

网友K:
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