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应用] 关于LABVIEW读取CAN数据

楼主(2017-05-24):
最近新学LABVIEW,想做一个用ZLGCAN采集BMS数据的上位机界面,完全不知道怎么入手,希望大佬们能讲解讲解。

网友A:
必须先有设计思路,软件只是一种实现思路的方法和途径而已。

网友B:
这个还是要慢慢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先有设计思路,软件只是一种实现思路的方法和途径而已。

大佬有没有关于LABVIEW读取CAN数据例子什么的,从前没用过,希望能看些例子了解一下

网友A:
先了解理论知识吧,软件实现是最后一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有没有关于LABVIEW读取CAN数据例子什么的,从前没用过,希望能看些例子了解一下 ...

1. 要学会自己上网查找资料,知道是ZLG的产品,第一手资料应该是去官网获得的
2. 区官网找到相关产品的文档,驱动,其它资料
3. ZLG官网有部分产品的Labview例程,你可以去下载试试

网友D:
一直在周立功CAN卡,官方有LABVIEW例程可以参考

网友E(2018-12-17):
引用 网友D:
一直在周立功CAN卡,官方有LABVIEW例程可以参考

?nihao,我用zlgcan卡做上位机,想把网上下载的demo例程做子程序调用,但不成功,因为我主程序有100多个按钮,每按一个按钮,发送一个指令,也就是报文,如何解决?望给予指导

网友:
您好,用 labview 通过 以太网modbus协议  与 CAN 设备 通信,我们可以 提供  源程序的

网友F(2019-01-26):
首先你购买CAN卡会有对应的DEMO, BMS不同品牌解析的报文也不同!

网友D:
我以前做过关于ZLGCAN卡的上位机监控界面,主要用的CAN卡是USBCAN1,USBCAN-2E-U,ZLG官网上有对应CAN卡型号开的Labview例程,你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