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17-05-24):
最近做串口通讯,郁闷的是把147主机断电后还能继续通电,发现是通过从机1232串口端送过来的。
这不科学啊,只要串口连上147就来电工作了,测试电流为2ma,但1232和1232两者串口相连是正常的。

网友A:
这就是所谓的盗电的。。在设计的时候需要多注意的。

网友B:
很奇怪147的盗电原理啊,1232的uart用的是硬件串口。

网友C:
感觉很有可能是接口的问题。

网友D:
建议把引脚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E:
这个再设计的时候就需要注意的,直接进行隔离处理的也可以的。

网友F:
2mA的电流已经不小了,比较严重啊

网友G:
电压有多大,会不会是串口端想147的IO灌电流了呢?

网友H:
楼主你不妨进行隔离处理试试看。

网友I:
从机1232是不是没有断电,会不会是它的IO漏出来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