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请教一下如何清除WDT标志

楼主(2017-05-24):
请教一下如何清除WDT标志

网友A:
楼主是想利用看门狗进行节能,让电路休眠,经过一定时间后唤醒?

楼主:
是的,也就是需要自动醒过来就用看门狗来做触发

网友A:
设置看门狗并执行stop指令。当看门狗溢出后,CPU复位,程序从新从头开始执行,这时可以看到系统寄存器1Eh的第三位WDT置1,如果对该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是否能将该WDT位置为0?

网友B:
4ibt 单片机不能将WDT位清0,除非产生RESET
8bit可以

网友C:
调试的时候需要关掉WDT吧

网友D:
系统运行以后也就启动了看门狗的计数器,看门狗就开始自动计数,如果到了一定的时间还不去清看门狗,那么看门狗计数器就会溢出从而引起看门狗中断,造成系统复位。所以在使用有看门狗的芯片时要注意清看门狗。